X61奇怪报警,求解答

楼主(2010-09-14):
X61机器报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然后电流由0。6A升到0。9A左右,不上内存一样的报警但是电流不跳变,保持0。6A左右,机器进过水,但是主板上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已经换过北桥加焊内存槽子,故障依旧,求解答
主板
进水

网友:
猪,这都修不好了,变菜了。你这样说就是一个垃圾帖,没人会回你的。

网友:
换一下南桥。以前碰过这样的问题 实在不行刷下BOIS 我的也是进水机X60 你试试吧

网友:
南桥没有换不到,BIOS也刷不到,郁闷呀,小金严重罐水,

网友:
先用洗板水刷板,再测。估计板上有轻微短路,可能是那个信号短路了,最好刷下BIOS,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了南桥就OK了

网友:
的帖子
X61 哪来独显啊?SB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