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机子,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09-14):
朋友送来一台联想旭日410M机子,摔掉了,屏破了,线路板上给CPU供电的两个电感摔掉了,从旧机上拆了两换上。还有个八条腿的块G547B2烧鼓了,去掉块。通电CPU风扇转,指示灯亮,电流是0.79A,整机无反应。请高手帮忙下步怎么检修呢??
cpu
cpu供电

网友:
没过内存,重点是这边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0.79A的电流没有跳变,CPU供电为1,19V,内存上有1.8V的供电.电流开机就上到0.79A就不变了,换内存还是.......,请再指教一下

网友:
路过的高人帮忙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