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无复位

楼主(2010-09-14):
一块捷波754板 ,NF4单桥,平时修显卡是拿来测试PCI-E显卡用,现在不上显卡能正常跑码,插显卡重复50-c1,查PCI-E供电时钟都正常,耦合电容一段对地阻值正常,复位脚对地,跑线直接进桥,莫非桥挂?

网友:
焊桥吧
这是NF4的老毛病了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      空焊怎么会对地呢?

网友:
桥挂了,.在跑下PCI-E复位测试点还到不到IO.先排除IC问题,最后排除南桥问题,.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板无复位,不过是PCI无复位,不知道是否也是桥不好了

网友:
pci-E 复位是IO发的。

网友:
PCI-E复位由 IO 发出?

网友:
桥空焊了吧!

网友:
PCI-E由桥发出,切断打到桥还是对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桥,通病了

网友:
加焊桥,报废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槽子的针接一起了。

网友:
把线划断再测看看那边短路,如果是桥那边短路就是桥挂了

网友:
记住NV的桥  比较容易虚焊,加焊的时候不要温度太高!!!

网友:
加焊NV的桥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桥问题,加焊桥。

网友:
都说了切断,打桥那端还对地。
真搞不懂,个个回答的不知所谓。

空焊会对地短路吗?还在喊加焊!!!

我真的服了~~~~~

只有13#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