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09-14):
请问一下芯片上面写着ds=ca r17,24脚,四面角,小芯片,acer 4741g主板,板号好像:je40-cp
芯片

网友:
请好心人帮帮忙吧,急用,挣钱不容易,

网友:
找图纸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HM42_CP_0122 je40-cp 09220-1 有没有这样的字符串

网友:
09920-je40-cp 48.4gyo2.021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搞定,进水机,芯片发烫,20PIN有一脚是对地的,应该芯片坏了,一个低管坏了,换掉还不行,定了一个 cj=dk芯片,上了四个管特烫。应该是3v,5v芯片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
这机器还在热卖中巴,我没有修到哦

网友(2010-11-13):
Acer JE40-cp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5898-1-1.html
楼主对照看看就知道什么片子了。

网友:
还得看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