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体板后整体亮度偏低

楼主(2010-09-14):
一台清华紫光18.5的宽频液晶,送来时在别处修过,打开后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少了N多零件没装,觉得换板算了,找到一片三星18.5的双灯小口一体板,原机也是双灯小口,改完接口线装机点亮,所有功能键也都正常,就是整体亮度偏低,不知各位高手有什么解决办法?下为更换的一体板。

网友:
接亮度调节么?

网友:
上个独立的高压板试一下,是不是你的一体板点灯电流太小

网友:
亮度调节当然接了,也能调整,只是调到最亮也不够亮。

网友:
如果是用了几年的机器,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它功能使用都正常就亮度低点的话,应该是灯管的事了,你用测灯管工具测下灯管亮度是不是也一样偏低?是的话换灯管好了。

网友:
测下亮度调节电压最大到多少,如果偏低有可能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