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的头痛问题

楼主(2010-09-14):
前两天接了台三星711N液晶显示器,故障为使用10分钟左右屏幕会上下跳,甚至会白屏,量驱动板,高压板电压均正常,换通用板上去故障一样,确定为屏幕电路故障,加焊N7167FG--00007芯片还是没用,很是头痛,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和经验!

网友:
检测下屏线吧!

网友:
好像是屏线的是吧

网友:
屏接口座虚焊。

网友:
一是屏线接口接触不良  二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十分钟左右开始出故障那就应该是原件的热稳定性的问题或者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