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M1330机器只触一次

楼主(2010-09-14):
昨天接了个M1330的本本,来的时候是花屏,明显是显卡的故障,独立的G86-630的芯片,这种芯片修了好多,按般就步,取下、置上,上电测,电流上升到了0.6就一点点的掉电了,再也没反映了,拔下电源,再插上,待机都没有了 加焊了EC,上电还是走到0.6,掉电,再没反映。换了南桥,加了北桥,关建是没想出来哪里出问题会这个样子。 抓狂中!

网友:
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只触一次,再怎么捣鼓也没反映,过半天再插上又触一次。

网友:
学习  学习

wxm8638923 -2 灌水

网友(点评):
点型的灌水呀!!!!!!!!!!!!!!!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也是M1330花屏,加焊了一下,一按开关,电流就到0.6A不动了,研究了两三天都没找出哪的问题,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找到问题了,还有一个小板没上,上面有充电芯片,充电芯片有检测供电的功能,没上所以不触发。

网友:
呵呵,我的也好了,是换显卡芯片好的。

网友:
谢谢版主,我的毛病跟你一样,差点就下载图纸修了,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不装完就不能开机 哈哈你OUT 啦

网友:
下次我也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