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跑开机线路及故障问题

楼主(2010-09-14):
1:一块板从14针----电阻----三极管----MS5(slp-s3)不知从哪个脚继续至南桥?

2:还有一块INTEL865原装板子,接电,自动加电,CMOS  ps-on  reset都有电压,短接ps-on开关无反应,上管D 12v S无电压 主电源IC adp3168  从电源IC adp3418,一会北桥轻微发烫,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压桥有时有码,不过一闪而过就没有了。桥虚焊?还是电源ic坏?

网友:
自动触发不能关机的话要先检查主板有没有地方短路把ATX 14脚给拉低了。。。

网友:
Intel 865加焊一下晶振,无CPU供电很多都是电源IC或者上管坏

网友:
之前不加点且实时晶振坏,换过一个了,现在两脚有电压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片板的开机线路是,开关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到IO与MS5  再就是MS5到IO IO到绿线
第二片板 复位灯亮查一下供电正常不正常,INTEL原装板桥空焊的很少,电源IC  BIOS  IO坏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