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硬盘有时候装系统会挑系统盘?

楼主(2010-09-14):
今天帮一个客户修电脑,好简单,装系统,之后客户要求全格,用DM分区之前还正常,之后没提示要重点的画面来,我想肯定没分成,之后用PQ,也出错,最后用了一步步安装盘才分了区,然后重启,换上GHOST XP深度装,前面克隆OK,重启后安装出错了,不是停留了黑色屏幕上要不就是蓝屏重启,开始以为系统盘的事,又换了一步步安装盘装,也一样,搞了大半天还是不行,线也换了,之后无意拿了一张电脑城装机版的GHOST XP就OK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硬盘也会选择系统盘?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的问题。检查这两个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遇到很多次啊,有多种可能,硬盘,内存,甚至有一次是因为光驱不对引起的,所以楼主不必太焦虑,只要问题解决了,下次遇到从这些方面去想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越老的话 你的系统盘Ghost 版本 越低越好  例如U是CR 2.0的 256的DDR 最好用深度 7.0的  8.0的 实在不行用安装版的xp

网友:
ghost 盘考验光驱,硬盘,内存 三样东西。

网友:
机子是新机子,老系统一般情况下不可以;
机子是老机子的话,新老系统都可以
区别在于有无SATA驱动而已

网友:
多为光驱挑盘所致。我就有张安装盘,朋友的电脑就是出错,而大部分的都能顺利装上。再就是光盘不良,时间长了可能光盘的轨迹也在变化或者是透光吧,指的是刻录的那种光盘,头几次挺好的,过一段时间在同一个电脑上就是装不了了。不知什么原因。晕啊!!!!!!!!!!!

网友:
总得来说,之前好多盘装不了,为什么换了电脑城这个版本的就OK?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一般是光驱的读盘能力有问题,有些光盘读到中途会出错,所以安装也会出错的~

网友:
内存的可能大吧,品质不良,导致数据复制传输有错误。再有就是光驱读盘的能力下降是主要的。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不会考虑什么硬盘,内在的问题,总有个特别的版本装上去才行

网友:
可进BIOS看看是不是硬盘模式问题,有些较老的ghost系统并不集成SATA驱动。

网友:
除了内存问题,就是光盘的驱动软件问题,因为不同的系统盘其驱动软件是有差异的,所以安装的结果就不同。

网友:
多数是硬盘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另外,楼主的这名字和头像,我是奔着管理员进来的,结果仔细一看还是个假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