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X65F 用电源掉电重启

楼主(2010-09-14):
机器用电池正常使用,单独或同时使用电源时就会出现掉电的现象,本坛子内我找到好多这样的故障,据说是cpu后面NEC大电容问题,说法也好多,有的说必须换上新电容,再加两个电容,有的说不用换直接加电容,还有的说把NEC那个取下单独加电容,请问下有没有比较正确一点的方法啊,还有加电容的是怎么加的呀!

刚刚拍了张照片传上来,我这要加多大的电容,需要加几个

网友:
看来我这问题不大受关注啊,那我只能自己解决啦,按着坛子里面朋友的方法并了两个330电容,我前后试了下,暂时是解决此问题啦,先拷两天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出现!

网友:
哪电容不是会使机子花屏呀

网友:
  这是 搞不明白   学习中啊

网友:
说是大电容毛病有一定道理的。当插上电源适配器时,电脑内部应有个电源选择控制电路,即由电池供电转换成由适配器供电并给电池充电等一系列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求电脑不能断电,有可能就是靠这个“大电容”的储能维持的,当大电容不良时可能造成转换期间的断电、而后又来电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