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筒加焊775座成功

楼主(2010-09-14):
         上次用882吹北桥把板子吹弯了,今天参考坛子里的人做了个土炮,用一900W电饭锅把桶子锯下2/3,把主板放上烤10分钟后上面用882吹。座子能动后停止加热,试机OK。
         当时没相机,这图是第二天贴的,所以没有拆CPU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真牛.我也想弄个这样的工具,加焊能成功都算不错了.

网友:
775断针,拿 去让别人修了五十。。唉。。

网友:
775断针的是这么 修的

网友:
用镊子夹着CPU针脚,用电烙铁焊撒。。。。边上的好焊。。中间的不好焊哦。。。

网友(点评):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点评):
775的CPU针 长在哪里?

网友:
那样受热能均匀吗?

网友:
买个电钨丝的加热炉      找电气焊加工一个可调的架子  再加一个风枪   就是一个BGA返修台  成本不到200元 ~~ 成功率也可以接受

网友:
土炮对一些技术熟练的人可以用,如果是新手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买一个热风枪也不贵呀! 干嘛要改装呢

网友:
  楼主 真是 牛啊   这个 都敢搞啊

网友:
明天上个图,主要是这样板子不得变形,而且芯片不变色。电锅发热盘用850热风抢控制温度,烤不坏板子,然后上面用手吹温度随意掌握。882我是调的5档。

网友:
我都是拿AT853预热台配合风枪做的加焊,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做的1

网友:
高手啊,人才啊

网友:
去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筒就可以了,做桥,加焊座子,成功率都还是蛮高的~~~~~

网友:
做桥做座最主要的还是要克服主板的变形啊

网友:
嗯,又学到了,,,我看看我这有不用的电饭锅不,,,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用不来

网友:
我和师傅正在研究用锡炉加焊北桥。

网友:
高人!服了,就是不知道这东西这样做出来稳不稳定,能用多长时间,返修率高不高??还敢给客户称保修三个月吗?

网友:
真不错呀,现在的牛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厉害,  想象力很丰富啊,

网友:
你那个武器太吓人噢

网友:
我想应该也是要考虑主板变形的问题,我用焊台加风枪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主板容易变形,一变形再加焊就出问题了。尤其是单桥芯片的主板。我还没成功过。

网友:
看你的图加焊还是不是带U?

网友:
你连着CPU一起加焊你不怕把它加坏啊

网友:
这个可以换775座子不...我有一个775主板CPU座子坏了.还没换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连电饭锅都来了。。

网友:
真牛,这都能想到,还废物利用

网友:
佩服LZ的想象力啊....

网友:
头次见!高手!!请问楼主是把CPU装上去加焊吗?是的话CPU不会坏啊??

网友:
哈哈,难得这样都可以成功哟

网友:
成功率高吗?我也想试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不知做出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图是第二天贴上去的,所以没有拆U。那块板是己做好的了

网友:
楼主桌子哪买的?

网友:
哈哈,我今天一用热风枪修了一个775CPU座,反正都坏了,死马当活马,赚了170

网友:
我用一千五百w电炉搞过南北桥、775cpu座也准备试试看。

网友:
饿的神啊。这样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