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换屏背光没开

楼主(2010-09-14):
接一个
笔记本
Y450的屏破了。我换了个屏背光不亮图像还是有。高手帮忙。LP140WH1
笔记本

网友:
要么是你屏有问题,要么主板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那个屏是用东西打的和主板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那屏是坏的 你换之前背光亮不亮 ,要是不亮 说不定主板已经有问题了 要是换之前亮 你就看下 你换的屏 是不是有问题啦

网友:
那个屏都破得不像样。破屏也的图像也没有呀

网友:
屏破了无图像,不代表不能亮,你不试怎么能够知道呢?除非你还有别的测试屏。
仔细看看屏线外观,我觉得它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屏线外观也看不出什么呀。破屏换了试了不亮。在屏的边上有个排线好像是通到背光的。那个也坏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是破屏的背光坏了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主板没有外观问题,那你就送维修站保修了它,屏你换好就行了。如果是屏的问题,维修站人员会跟你说,不是联想部件,无法保修的。如果是主板坏,那你不用花钱就可以换主板了。

网友:
我晕,明显就是屏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