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0-09-14):
  接一台Hp Nc6220,上电正常触发,但电流只能上到0.3左右,充电指示灯闪然后掉电!初步估计无CPU供电,拆机,测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为isl6127!接电,测6127第6脚(EN总控)无高电平!此芯片部分电路图如下: 上基地下图
纸,查到PWR_GOOD_3这个电压是由运放LM393第一脚产生!测第一脚也无电压!再测LM393各项供电都正常
!第二脚0.98左右!经计算正常!第三脚电压只有0.89V左右,这个电压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应该大于第二
脚电压!LM393第一脚再会产生高电平!此部分电路图如下: 再查第三脚电压!这个电压是+3VS经过分压产生的!测得R6145无3.3v电压!再看原理图!这个+3VS是+3VA通过q39产生的,没得q39输入正常!输出只有1.8v左右!测控制电压正常,那就换Q39!上电OK!此部分原理图如下:

网友:
感谢基地!感谢各位同行无私奉献图纸!这台机子才很快修好!!

网友:
感谢楼主,我按照你的思路,然后对照着图纸一个个的元器件跟你你一路走完,受益匪浅啊,谢谢你了,本人正在尝试着跟着PDF资料来修东西。
我以前只要看着PDF图纸就头晕啊,

网友:
很强大啊,楼主,不过这种算好处理的了

网友:
厉害具体详细,以后多有这样的帖子最好

网友:
这个不算无CPU电压吧

网友:
运放LM393第二脚电压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
你是怎么算出电压的呀!能讲讲吗?

网友:
第三脚的电压你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
你那个第三脚的电压说法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吧  是不是 3vs分压 加 5vs分压得到的啊  要不我算了 3vs分压之后根本没那么大的电压啊  有谁知道的 告诉一下啊啊

网友:
楼主资料不错,可俺看PDF头晕,有 什么办法啊,帮帮忙!谢谢

网友:
Wow!!!!Thanks for sharing. Study

网友:
第二脚 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还是有点收获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了,但我也是不知楼主什么运算出第二脚的电压

网友:
第二脚电压其实是+3VA通过电阻R6154和R6153分压而来!v=(R6153/R6153+R6154)*+3VA

网友:
请问 你什么怎么计算电压的。。 其他的我都看明白了。 就是这个电压怎么算了。 我不明白 请指教。。

网友:
三脚和一脚中间有一个电阻啊,

网友:
LZ一环扣一环,不错思路很正确,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那个电压啊

网友(2010-10-16):
那是一个运算比较器,正极大于负极输出正,EN的开启信号是高电平,理论上说正极应该大于负极,而故障现象是小于正极,所以3大于2脚,

网友:
楼主的思路相当清晰啊 问题修的即块又省啊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大概意思还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