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A。显卡不亮!!!

楼主(2010-09-14):
诊断卡跑到2A了。显卡不亮,请高手给分析一下。主要是那个显卡那部分的毛病。要从什么部分着手检查
显卡

网友:
用PCI显卡测一下看能认到BIOS信息吗,能认到就刷个BIOS。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是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先刷 个 BIOS 还是 不亮 就测试 显卡 对地阻值

网友:
小弟是新手,编程器我手里没有
想用PCI的读BIOS在刷。但对这个一知半解。问下有没有教程什么的给个链接也行。谢谢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呢 不一定是显卡坏 有可能是主板插槽的问题!

网友:
那自然是试过了。各位大侠能说说怎么用PCI的读BIOS在刷吗?详细点的最好。小弟小白

网友:
刷新bios 这一块内容,从百度获取!
有无掉件核心有无崩角
检查晶振波形
各项供电是否ok
是否存在虚焊的现象

网友:
先目测,然后供电,时钟波形,BIOS波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