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是不是GPU烧了啊?

楼主(2010-09-14):
一块铭瑄7100GX的显卡点不亮,显卡不工作,风扇都不会转,测得有几个管子有疑点:如下图,请问各位会不会是GPU烧掉了啊?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不排除,但是不能断定就是它。看供电有没,有的话,不工作就有可能是它了。

网友:
先查供电~~~~~~~~~~

网友:
依次解决风扇电源、核心、显存供电、是否正常、再检查其他。

网友:
你这个肯定要先把供点搞好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先看看显卡需要电压对不对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风扇都不转,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