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 进水 开机白屏

楼主(2010-09-14):
点亮后是灰屏 几秒后纯白 只有灯管亮 水就是进在屏线接口那里的 显卡换过了 屏线接口使能电压和4组信号都有 。。会是什么问题呢?

拜托不要怀疑屏和线啦!现在确定屏和屏线都是好的,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先确定是屏还是主板问题。屏线问题也会白屏的。

网友:
加焊下借口或换个屏线试试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开始就换过啦 屏线也量过了 好屏反映一样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着见证奇迹的心态加焊了。。结果奇迹没发生。。

网友:
换屏测测吧,没有很好方法,

网友:
好屏也一样?是不是说换了屏也一样白屏?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替换法来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再换屏线!

网友:
继续求教。。。

网友:
你那板子是集成的显卡还是独显,如果独显换哈显卡试哈

网友:
请问一下,屏上的供电是否正常。屏上没有供电,也会造成白屏。

网友:
我修过一台 Y3000的 也是 开机白屏 。屏上面少了一个 5V 。 仔细一看。原来是接口附近 腐蚀断线了。接好后OK。。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后记得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