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怪毛病!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9-14):
  我手里有快技嘉A785的主板!  上65纳米的5000+cpu   开始是点不亮机器跑E1 E0  我换个了CPU上上亮了结果不认硬盘 因为有保  我返厂了 结果回来还是不认CPU  换个Cup就好使! 一开始我就试了我那5000+能点亮 可是过了几天又不好使了! 请问是不是CPU坏了 关键是这玩意没有坏的啊!  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忘了说了 回来之后跑马还是 E0 E1!!

网友:
U坏的概率大概是1000/1     有坏的啊

网友:
U坏了一部分··    变的挑板子了 正常····

         我有个 4200好像就这样   还挑内存  533的能点 667的就不行

网友:
应该是BIOS或桥的问题多点吧,最好是CPU跟板一起发到售后给人家试。

网友:
刷个BIOS.不正常时测下主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 AMD CPU里增加了  内存控制器,不再桥里面

网友:
给CPU洗洗脚吧!

网友:
   有可能 是主板 不兼容 问题

网友:
65NM的AMD5000不叫5000+吧.叫AMD 5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找另外的板来试你的U的好坏了。如果是桥有空焊的话也会挑U的

网友:
AMD 坏U 还是什么新鲜事吗? 我现在翻一翻,至少十块以上,还是AM2架构的。

网友:
现在的AMD CPU 真的很容易坏了啊。不像INTEL的,一年都碰不到几个坏的。

网友:
CPU没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
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