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9-14):
主板不过内存,bios、供电都正常、桥也做了,还是不过,无语 了,求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换条内存试了没?

网友:
换内存试试,.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刷个BIOS.换IO.

网友:
U是多大的?内存的频率是多少?如果U是双核的话内存也要是667频率的才行

网友:
换个430的U试试,好多都是U不支持的。

网友:
北桥有没有更换过呀

网友:
31的板子要667以上的内存才支持。参考电压量了没?

网友:
换个800的条子试试吧

网友:
电压正常不,换个内存看看。31的板子要667以上的内存才支持,洗刷一下内存槽看看。

网友:
相关器件:北桥   IO   衰弱排阻   终端排阻   网卡(遇到过)  内存槽

网友:
用镊子刷下槽子,如果不行那就压下北桥,在不行,在刷下bios试下

网友:
你看看内存上的其他供电正常不正常。还有内存的供电IC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不过内存  本人有几个方面的小经验 查内存旁边的排阻 打值一致 一般内存都是北桥控制 测数据地址总线 1脚基准电压 spd总线电压 排阻出现的问题非常多

网友:
多换几个槽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G31的板要用双核的U和667以上的内存。

网友:
你看哈,电压我修过两张板都是电压不够只差  0.01V

网友:
你的内存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