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疑问

楼主(2010-09-14):
为什么显卡没安装风扇或者风扇没有接触好,几秒钟之内GPU就烧毁了,但在对GPU虚焊进行加焊时,温度那么高,加焊时间较长,却不会损坏GPU呢?

网友:
AMD的加上高配的显卡就很容易挂了。

网友:
加焊是外部加热,工作时是GPU本身发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网友:
  工作发出的温度里面比外面温度要高的多,外面都那么高了,你想里面有多高

网友:
内热会导致电子迁移加剧、最终导致热损坏。

网友:
GPU虚焊进行加焊时,温度那么高,加焊时间较长加焊是外部加热,工作时是GPU本身发热

网友:
喔。谢谢了,各位。

网友:
发热的源点不同,产生的后果也就不同了!

网友:
内部发热和外部发热是两个慨念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