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亮啊

楼主(2010-09-14):
我 的一个7300GS一开始测试主心片虚汗,  用BGA加焊时,没看到里面太脏拉,焊了还是不亮啊,不从新织   ,  还有好法弄好吗

网友:
用风箱和助焊剂吗还是什么

网友:
打扫一下再吹吹试试看,实在不行直接扔掉,买一个二手的也就100个大洋不到~~

网友:
拆下来重植

网友:
怎么吹啊 加别的东西吗

网友:
重新植球只有这样试一下

网友:
最后是拆下来清洁干净再重新做上去

网友:
显卡加焊,最好吹干净再上,否则很多时候会 是这样的

网友:
拆下来,重新植,这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