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vk8m890g m2vle-rh 这块主板的IO 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09-14):
手头上有1片l-vk8m890g m2vle-rh 的主板  IO 给炸了一个大坑 上面的型号已经看不到了  请有此板的朋友帮帮忙  看看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联想原装机的,技嘉代工

网友:
技嘉代工主板M2VLE-RH,二楼回答正确.

网友:
你可以到技嘉网上看相关资料 ,这款是联想在2007-2008年用的技嘉OEM主板,

网友:
联想原装机的,技嘉代工SMSC SCH5137-NW

网友:
G K8M890 M2 mATX主板@K8M890_1986_4401 北桥:K8M890 南桥:VT8237A SuperIO:SCH5137 Clock Generator:ICS 953201 lan:BCM4401 Audio codec:AD1986A Flashrom:SST49LF004B或PM49FL004T VRM Chip:ISL6566 3C丝印-VK8M89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