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明基代工的e176fpb 17液晶故障(抄袭,未通过)

楼主(2010-09-14):
  接到该显示器的时候,指示灯不亮。听客户说是烧了,拆机发现电源板初级的一个电阻已烧糊,看不清是多大的,电源IC是1200AP40,烧糊的电阻是给电源IC的第八脚供电启动电阻,记的上次就接了一个同样的显示器,拆开一看里面也烧的不成样了,也没有注意这个电阻的大小,订了个板直接给客户换上就好了。没想到在咱们基地的论坛上找到了是一个18K的电阻,原值代换后,电阻都烧成这样了,电源IC肯定也坏了,找了一个1200AP100,查了查资料是可以代换的,直接换上电源都有了5V,15V.心中大是高兴,上驱动板开机,没想到电源指示灯还是不亮,量了一下5V,稍有跳变,估计还是初级的问题。刚开始还以为是1200AP40和1200AP100不能代用,仔细又查了一下初级,发现一个小贴片电容导通,断续检查发现有两个小三极管也击穿了,查查资料一个是PNP,一个是NPN,原值更换,上驱动板指示灯亮了,接上屏线,屏终于亮了,试机两个小时一切OK!!!

网友:
不好意思,多发了两张图片,初次使用没掌握好,希望管理员多多谅解!

网友:
据我个人观察这个板了有一大部分这个电阻都会被烧烂的是一个18K的呀

网友:
管理员这可是我自己做的呀,照片也是自己的这个显示器修了好几天才修好,怎么回是抄袭的呢,真伤心呀

网友:
管理员你是不是搞错了呢

网友:
DELL l明基代工的e176fpb 17液晶故障 - LCD显示器 - 【彩色显示...
5个回复 - 发帖时间: 2010年9月12日
DELL l明基代工的e176fpb 17液晶故障 68查看 5回复 返回列表 发帖 ... 求助dell明基代工的e176fpb 17液晶开机不加电,拆机发现电源管理芯片的第八脚上...
www.jdwx.cn/mybbs/forum-redirect-tid-8597 ... 2010-9-14 - 百度快照

中长维者 是你吗?

网友:
对是我的,

网友:
那只是我自己问了问,当时我自己着急,就在家电维修网发了一个,也没有找到什么地方的问题,最后终于自己修好了。原先在咱们论坛上发几个都没有通过,这次我自己精心拍了几张照片,好好的写了写,发在了咱们的论谈上,没想到被你误认为是抄袭了,希望管理员能给转正,真的我需要,谢谢

网友:
楼主悲剧了,被发现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