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F8S不触发维修(通过申请)

楼主(2010-09-14):
华硕笔记本F8S不触发维修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华硕笔记本F8S开不开机了,昨天用的还好好的,今天再开就开不开了。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有0.02,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电流没有一点变化。应该是开机电路上的问题。从网上下了一个图纸A8E的,图是差不多的。

看到上图,开机是由IT8511E控制的,于是通电先查了一下开机按键上的电压3.3V正常,测一下EC123脚都有电压,3.3V正常。57脚没有电压。找了EC IT8511图:

注意到图上的69脚,发出一个PM_PWRBTN#信号去了南桥,如下图:

通过测量发现69脚没有电压。那不对啊,有高电平才对啊。看看晶振是不是启振了,于是找到在I/O边上的32.768KHZ的晶振,测两脚电压没有,晶振没有启振啊,怀疑晶振坏了,一般不会坏啊。仔细又看了一下晶振,发现有一脚上有点绿色的东西,用洗板水洗干净。会不会是它给导致呢,试了一下,开机电流有变化了,上到0.46A,(因为什么都没插)69脚也有3.3V的电压正常了。。连着试了几次,按晶振时开机电流有变化,那就是晶振虚焊了,加焊。又试了一下电流到0.46A,于是上CPU,内存,显卡,屏,开机电流上升,熟悉的ASUS出来了。。于是装机,试机都没有问题。。客户取走。

网友:
技术还不错,很有借鉴意义,多谢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第一次申请转正。图没弄好。。

网友:
不错,学习了。。能通过。。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楼主能把整张图纸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和华硕A8E A8W的图差不多的。论坛里有的,我发上去就重复了,你搜一下。。

网友:
都转正了说。我还要等好久。。。。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虚焊了 晶振!
还是跑线路/

网友:
通过了嘛?好羡慕哟。。。。。。

网友:
不错 我的电脑坏了 还在修啊 没图纸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可以把华硕F8S的主板图纸给我发一份吗?我的F8SV的本本坏了,手上有个A6的图纸差太多了,多谢了 qiu_qxm@yahoo.com.cn

网友:
我发了啊。在这个贴子里了。你能看到的。。

网友:
本开开机没反应的 现在把网卡芯片RTL8111B拆了之后,V1.5正常,主板可以上电,但南桥发烫,周围的电容有好多都是短的,怀疑南桥坏了,请大虾指点、

网友:
能开机啊。打一下USB阻值看看,电容阻值多少啊。都是0.00吗。。

网友:
我下载不了啊,你发到我的邮箱好吗?qiu_qxm@yahoo.com.cn 电容0。233 USB数据线对地30K

网友:
北桥背面的电容 大部分都是短的 阻值0.233左右

网友:
大虾,还在吗?给我点思路吧

网友:
我的下载分不够,大虾有时间给我发到邮箱里面qiu_qxm@yahoo.com.cn ,谢谢了大虾

网友(2014-09-05):
给我一份图纸 没有积分下载不了nimimi80@163.com

网友:
keyia  可以啊,,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