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红郁闷了

楼主(2010-09-14):
今天接到一个神州的19K 的LCD显示器 故障是偏红  灯管 和高压板都排除了 不插屏线 屏幕全白 证明高压和灯管都没问题  (这个是外接12V供电的 )

网友:
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重点检查屏线有可能红绿蓝某个信号线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不行换个好的屏试试。。

网友:
     就是有点发红
  郁闷  谁能提供下 屏显 红绿蓝某个信号

网友:
直接换根屏线去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