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跑CF

楼主(2010-09-14):
故障是开机跑码是50-CF隔几秒在又重复跑50-CF ,内存那部分的电压是正常的1.8V,晶振是起振 包括那个25M的,我开始的时候刷了BIOS试过  鼓掌依旧,南桥都加焊了,包括I/O换过  还是一样跑CF  没什么思路了!!!接下该怎么查 是不是可以判断为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基准电压.SPD,都正常不/只上U不上内存看跑什么码,.

网友:
你确定内存是好的吗?内存电压有吗?都有。
应该是桥了, 重植吧

网友:
查实时晶振,32.768。

网友:
CF 就是COMS电路的问题,测一下是不是电容漏电跳线帽接触不好等。

网友:
换晶振,马上见效

网友:
先换晶振,不行,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桥空焊的多,

网友:
典型桥问题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CF代码一般是晶振坏或南桥空焊。换了晶振还不行的话就重植南桥吧

网友:
晶振一定得换了才知道,起振不证明工作就正常,再就看看主板BIOS有无接触问题,不行的话南桥最好重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重新值过了 还是不行 !!普通的这种情况我也搞过很多了这种情况的板 但是这个基本我所知道的类型我都试过了 !!!手上没这种南桥 所以没换  试下了!!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问题,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下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重植了,那么一般是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谢谢了~~~没有这种桥 给回客人了  其实挺想换个桥试试的!!!!

网友:
你有没有换U试试啊?我就碰到过CF的,换U马上OK。这U放别的板上还跑CF!

网友:
楼上的也是中跑CF,换CPU就好了吗?是不是板不支持啊。。还是怎么??

网友:
大致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