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原理性的问题!关于PWM供电的MOS管数量问题!

楼主(2010-09-14):
讨论一个原理性的问题!
一个本本,VCORE供电为MAX1987驱动两相供电,每相供电两个上管,两个下管.如果每组拆掉一个下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当前状态肯定是可用,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想知道从原理的角度讲会出现什么问题?
很明显一个下管的泄放速度没有两个下管快,所以会不会造成下管导通时间过长而造成下管的负荷增大?
或者对上管有什么影响?
我是不是需要修改下管的参数?

同样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原始两个上管,拆掉一个上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原始板子上预留双管的位置,但是原始打了一个管子,这种的如果加个管子上去需要对管子参数做什么修改?

挺无聊的一个问题!但我感觉还是有用的!

网友:
不太清楚 不过好多都是一上二下

网友:
下管是储能。续流的。下管过少有可能带不动后极负载。而且那个升压电容还是一样的放电。这样加重下管的负荷

网友:
导通时间不会变。导通时间是PWM控制的。就是上管通下管一定关。交替导通的

网友:
我认为这跟所选场效应管参数有关。两个管子并联用时,参数只有用一个管子时的一半即可。至于选双管或单管那是主板厂家为节约成本和主板部局等因素有关。想想一个100A的场管和两个50A的场管,肯定是100A的贵了!并且体积也大。

网友:
  下管并联可以增加续流的电流 和时间无关 增加一个管不一定是成本的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两个管的成本必然比一个的高 用两个除了电流可以增加之外 可以加强散热和减低mos管的损坏几率 因为一般理论上是使用功率和额定功率相差越大越好
  一般来讲 下管承担的是电流 上管承担的是电压 所以一般用多个下管 上管只要耐压足够就可以了 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p=IV可知

网友:
两个上下管拆掉一个,继续点亮问题应该 不大。本来就是纯并联。
搭车求解:原来两相供电 ,怎样禁用一组。

网友:
很明显  不管你去掉那个 都会造成别的管子 负荷较重  严重时击穿

网友:
默默关注,学无止境。

网友:
我觉得看CPU,如果W数不是很高的话去掉一组没问题,我试过的,

网友:
纯粹起到一个节约成本。。
少个上管,对其稳定性构不成多大问题,但下管就不一定了。

网友:
10楼你去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呢

网友:
存属画蛇添足

网友:
增加上下管,是不是也要修改CPU供电检测反馈到CPU电源管理电阻的参数,上下管也不能随意增加,每个电源管理也有输出功率,会影响输出方波的幅度,小弟就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错。

网友(点评):
非也 幅度就是导通时间 和管没有关系

网友:
无论怎么改都要看负载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的基地出的书上面些写的那些管理芯片PWM输出如果不用就接地。用多个管并联根据厂商说法是提高主板稳定性。并联减少来的电阻使MOS管发热降低。提高主板工作寿命。看他们在电脑报上都这么宣传。好多本子上都是空焊盘在那。

网友:
坛里前不久不是有个帖子说一分钱没花修好主板么,好像就是去掉了一组供电。主板还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具电源ic图纸对 仨个cpu信号控制就可以禁用一组供电

网友:
主要是因为负载(如 cpu)要求的功率越来越大所以在设计上一组供电不能正常足够在功率(这里主要是电流的提高)所以2组或多组方式,每组都有个自的信号控制 。  还有就是用一组信号控制并联的两组管子  这样(功率)电流被分到两个管子上 电流就提高了功率就上去了!当然用一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负载功率提高了的话管子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