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MC 17'' 液晶 故障求助

楼主(2010-09-14):
emc17村液晶显示器
屏的型号:MG170LCM
故障现象: 开机 白屏(有点发红) 一秒后黑屏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老化。换灯管.黑了以后观察灯的颜色,是不是正常状态,用灯照看液晶有没有显示。

网友:
发红是灯管问题先换,白屏 是屏没得到信号。应该是灯管问题引起保护了。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有没有可能是屏坏了
灯管有问题也会引起保护吗?

网友:
huojianfei
的帖子
没有显示 就像是断电一样

网友:
用备用单根高压条点灯管,看哪根坏,一般不可能四根都坏,如果用亮的,再通电给信号看屏有图像没,有图像,说明屏是好的,红屏,说明灯管老化,换灯管,如果灯管好的,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发红然后高压板保护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