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黑屏 1.8V 消失

楼主(2010-09-14):
联想旭日C466M,能正常开机亮屏,进系统都可以。但是几分钟后黑屏,电流在1.2A左右,南桥很烫。查1.8v,消失,其他3v 5v 1.5均正常。PU8(SC413)6脚(DH1)无输出电压,2脚 17脚 等均正常。查南桥旁的电容也有3.3v 1.5v 1.2v 1v 几组电压。
我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望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
南桥烫应该是缺1.8V的表现
重点查PU8本身还是周围电路亦或后级引起的1.8V的缺失

网友:
查1.8V 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及MOSS管。

网友:
谢谢两位老师,但是有个问题,刚开机的时候是有1.8V的,南桥有时候一开机就开始很烫,有时候是黑屏了1.8V消失以后才发烫。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个三星换了8255PM北桥就好了,也是1。2消失掉,白屏后没1。2出来。起初怀疑供电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T42,待机时的1.2不出来是MOS管坏掉,开启信号都有。希望对你有帮助。先检测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还有VL,REF,之类的。然后再换MOS试试。

网友:
         wo ye bu zhidao  zenm  xiuli  le    gei  ni  tuzhi ba!

网友:
非常感谢,图纸我有了,正在研究中

网友:
先排除掉电压的故障,可能EN信号有问题,查下相关的电容。电容可能要替换才能发现问题,不稳定的故障不太好修,每次碰到这样的故障都要花很多时间检测。

网友:
故障点都找出来的。还不好修吗。看看是哪个电源芯片控制的。查查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