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检测显卡后的结果

楼主(2010-09-14):
大家帮我看看是那颗东西坏了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8492            0
FBA[63:32]           0     16870964            0
FBC[31: 0]           0        18248            0
FBC[63:32]           0        2021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9279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网友:
是主芯片虚汗了吧,不可能坏这么多现存的,,要么就是供电不对。。。是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全报错查显存供电 的时钟有没正常。

网友:
先不要下手,你的mats版本不对,测试结果不准确

网友:
   先刷 个  BIOS   看看   不行的话 有可能是  芯片  虚焊

网友:
我也觉的是版本的事,好是是GF几的就是MATS几测是不??比如GF5200就用MATS5,,,GF6200就是MATS6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应该是测试的环境没对。 或者是软件没对。
楼主换一个dos试下。

网友:
主芯片空焊的机会大。。

网友:
按比例看看是那段,顺数/逆数加焊下

网友:
显存全坏的几率很少 应该是显存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供电 时钟 GPU虚焊

网友:
软件正确就是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