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400白屏,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9-14):
       方正颐和E400,收到机器时白屏,掉电,把轴帽去掉,发现屏线插主板接口部分有断线,把线连上,再开机,还是白屏,以为屏有问题,把屏拆下来测试,好屏,再查屏线,没有断线,看看主板吧,测量B2为屏的供电电感,电压2.3V,电压是经过三脚场管Q1通过B2给屏供电,Q1的D极3.3V,S极2.3V,再仔细看,Q1已经给烧鼓了,D,S间阻值60,不确定是哪种管子,干脆D,S间飞线,白屏解决。
       但是又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有来了,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用半天都没事,再重启,用一会儿就掉电,有时候系统都没进去,到鼠标出来的时候就掉电,插拔换内存,照旧,又做了系统,镜像释放完,认驱动的时候,就掉电,头大了,还望坛子里各大虾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在线等啊,版主帮帮忙

网友:
掉电也许就是你这样操作引起哦,干脆D,S间飞线,白屏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补充了,把飞的线取下来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充电器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调节电源,和充电器一样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个图,把屏供电修出来先,确保那问份正常先。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q1的控制信号

网友:
短接D,S极作为飞线不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不相瞒,我也想找个图纸呢

网友:
板号发上来吧,让大伙找找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相同的管子,屏供电有了,但是还是掉电,头有点大了,测发现Q1的G极还是没电压,Q2换了也没用,是不是和这一点有关系?没思路了,

网友:
望各大虾们指点指点,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Q1 的G极没电压,,那EN LCD 是不是也没。。那脚好像是 屏开启控制脚吧,,连得是北桥吧,也许 EN LCD 电压修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两个问题的。 问题最大可能就是出在你修白屏那里 。。     笔记本上有些东西 不能直接飞线的。 你这样做很危险的。  你都不确定是什么东西  就胡乱飞线 。。  肯定回出问题的

网友:
外接正常吗。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

网友:
把EN LCD这个信号修出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哥们,EN_LCD有电压,3.3V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后,Q1的G极电压有3V,在屏亮的同时,Q1的G极3V电压消失,回到0V,这是问题的原因?加电后在屏亮前有电压,屏亮的同时电压就没有了,很奇怪,请坛里的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Q1 是个P沟场管 。它是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的。。3.V 高电平。截止没屏供电出。0V低电平有屏供电出。。应该不要查这里了,北桥供电,,与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