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惊喜,分享一下

楼主(2010-09-14):
  今天一家美发店打电话说电脑不开机,去了以后,打开机箱,一插电自动开机,cpu风扇转了一下,立刻停了,于是怀疑是电源问题,立刻拆下另外台主机的电源,换过来,开机,情况依然,由于另外台电脑使用正常,于是排除电源问题,接着取下主板电池,放电,之后再次通电开机,情况依然,心里盘算可能是主板问题,相信看到这,很多师兄都会认为是北桥供电或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吧,呵呵,接下来,拔下主板上连接机箱的所有连线,准备拆板子,在拆完线后,试探性用改刀直接开机,问题解决了...于是,下意识摸了摸机箱上开机键,发现,从面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摸不出什么异常,但从里面看,发现,开关键卡在槽里了,知道问题后,心里盘算怎么收钱了,找来负责人,告诉他主板短路,能弄好,50块,而且保证修了以后,如果主板出现质量问题不影响质保(刚买四个月,在保),他犹豫了一下,讲价,我态度坚决,低于五十免谈,正在我要走时,他叫住了我,让我修,我说必须拿回店里弄,结果拿回来,把开关拔出来重新插进去,用少量棒胶固定一下,送过去,五十块人民币到手!呵呵,不知道有没有师兄遇到相似情况啊。

网友:
不错,很好,我还没有开店,遇不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弄过是他拿来师傅店里的,老是跑完重启,我按开机时感觉有点卡就把开机线拔了再开,就不死了,接下来大家也知道~

网友:
不错  希望楼主多 发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师兄也有遇到这种事啊,太神奇了

网友:
50元不多,弄点辛苦钱啊。

网友:
呵.........正常...简单的我们得便宜..亏了的只有我们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网友:
·  还真有你的啊··· 哈哈

网友:
这也是维修的常识了吧,不过LZ商业头脑可比我高啊!呵呵!50RMB不贵那开美容院的竟还讲价,可见真应了圆规那句话“越吝啬就越有钱,越有钱就越吝啬”!

网友:
无奸不商啊~~~ 呵呵!

网友: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少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开过店,不知道怎么说,修电脑是不是也有栽跟斗的时候,如果是那样,收50元也是心安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首先谢谢这位师兄的回帖,由于您没开过店,所以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不是太理解,这如上面一位师兄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其实,很多人说我们是奸商,我们怎么怎么样坏,但是,回过头来,咱们既然开这个店,不管大小,他总有开支,我们要吃饭,有开支要吃饭,那就得挣钱,要挣钱,就得有挣钱的手段,其实,我说这个例子,足以证明现在电脑人有多难,能捡到50块钱的便宜都很高兴,可更多的时候,我们由于某种原因会赚不到钱,甚至亏本去为客户服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说在我们遇到简单容易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正正当当的获取一些劳动报酬,是不是理所应当的呢?更何况我们没有去征对一些家庭困难的人,而更多是一看便知道很阔气的那种人,至少,我做生意的原则是,遇见富人适当多赚,遇到穷人,尽量少赚,至于一般客户,就按常理出牌了,不知这位师兄看完这些后,能不能理解我的这一做法呢,没办法,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靠技术吃饭,成为了商人就要懂经商之道,希望我的回答能得到您的认同.

网友(点评):
是啊。你大老远跑一趟,结果电池放电就可了,怎么收费呢?他看到你这么做了,你收他50他会怎么想呢。

网友:
我保留意见,呵呵。因为我没碰到过。不过可以反过来想想,你之前是跟人家说主板坏了。修好50块钱,但修好总有个保修时间吧,那万一这保修时间内主板真的坏了呢?你又该怎么去跟人家说,又或者是哑巴吃黄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多谢师兄回帖,正如上面说的一样,抓住机会多收点钱,但是同时,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承担风险的,呵呵,但是我这次不会存在这些问题,因为,我告诉他以后主板出问题不影响保修,所以出问题,他自己保修啊,呵呵,就算我给他保一个月,但是他主板才买了四个月,在保的东西,找我有用么?呵呵,不过师兄说的是,确实这种做法很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多谢师兄提醒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2011-05-04):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次,我最后是把重启的按键装到开机按键上了!不过你说成是主板的问题就收的太低了。主板问题起码要收百儿来块啊

网友:
有啊 不过我会如实告诉他是开关坏了,必须换机箱,150元到手

网友:
晕死。。。然后是这样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