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 不触发

楼主(2010-09-14):
机型:ASUS F80S
故障:待机0.01A,按开关键不触发
客户描述,机器曾经掉到水里过,说拿出来烤干,放了好几个月,接机器时心想肯定不好修了。
拆机:看板子,板子基本没有腐蚀。只是有点脏而己,可真厉害呀,修好后,居然其它配件全是好的。费话少说吧还是,回正题;
维修过程:
1.量板子其本没有短路现象,待机3V 5V 有输出,直接测EC8752 PWRBTN#,按开关键3.3V无变化,又是这种现象呀,也懒得挑开这个脚测,直接做了如下动作刷BIOS,无果,加焊EC 无果,没有EC换拿 下EC重新焊一遍,无果;
2.根据时序来吧,上图。

PWRBTN#之前的1-6全部正常;看来要么是EC 要么是南桥引起了,手上没有EC换,又没这南桥;
3,先查查南桥吧,RTCRST 正常,晶振量了下电压,一边0.8V左右,一边无电压。靠,原来问题在这呀,唉,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不触发的机器先多会量下EC 跟南桥的晶振,偏偏修这台,没去理会。
4,换了晶振,机器触发显示;

网友:
呵呵,有时考虑太多,往往忽略了一些必要的量测,陷入自已的思维当中去了。

网友:
看了你们修笔记本的实例  觉得我可以自学好笔记本

那些时序完全和台板相差不了多少   以前那些人还吓我,讲笔记本与台板完全不相同

看了课程  自信不少啊        有待实践下我也会成为修本本的高手咯

网友:
我喜欢你的上电时序 思路也很清晰 我遇到就会乱 可能还没功夫到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有那回事,芯片是一样的,那就都得按芯片设计者的意图来。还分什么台式笔记本。我的理解就是不同在供电而已。其他都一样。

网友:
笔记本上的晶振很少会坏的,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不过呢有待机不触发一般首先测量的就是EC 和SB旁的晶振,虽然坏的不是很多但是不用图纸好测量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啊,有很多时候找出问题会很快,可是也有的时候就会被一个小问题误很长的时间,经验对于修本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还是会由于经验误事,。

网友:
这个鬼机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大家修的都是进水,前天修的拿到主板待机0.08,正常是0.02的,也测不出来哪里电路,不触发,搞了很久原来是南桥问题,晶振一脚倒地几十Ω了。正常是几M的,换南桥OK。

网友:
如何解释南桥的晶振有问题,为何引起EC发PWRBTN#不正常。如果把EC到南桥的这个信号线挑开。能否测到EC发的PWRBTN#的信号?

网友:
楼上的问题提的好,我觉得挑开应该可以测试的到,我这里修本都不用哪个波波,电压不知道能测试不,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