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M931显示一半白屏

楼主(2010-09-14):
HPC液晶显示器 LWM931显示一半白屏驱动板换过还是一样、、是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屏能修得到吗?同样型号有6台都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屏驱动IC问题。你看看换下

网友:
屏芯片问题加焊一下不行就只能换

网友:
屏上那个驱动IC有问题,遇到这个问题价格一定要报高点,不然风险好大,就怕花了几十元钱买回来的IC装上去还是这样,这种IC买回来之后好难用的出。

网友:
屏问题了 试着加焊屏IC看看 深圳有压屏的

网友:
驱动板你都换过了,,很明显是屏的故障了

网友:
老鸟可以进一步,新手要多加注意哦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这个问题,把屏上的软排线压一下能正常显示了,但是却出现一条条的亮线,建议楼主要么不修,要么提前给客户讲清楚,风险比较大。。。。。

网友:
别听上面说IC 的问题.如果IC有问题,根本不会有显示,直接白屏.
这样的故障一般是软排线问题,有竖横线,半屏故障90%可以修复

网友:
楼上说90%可以修复,说下维修的过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