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3和Q36的二个电压是如何算出来的?

楼主(2010-09-14):
这是T40的适配器的隔离保护电路的末端的一个MOS管Q36,Q33是它的控制电路部分。CV16是16V,DCIN DRV是升压后形成的24V,看到的资料是它使Q33导通后,电压成了20.4V,到达Q36的G极后,电压成了19V左右,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虚心请教,见笑了啊。R121是2M,R224是100K,R222是1M。

网友:
Q36 的“G”“S”间电位差在3伏左右,场管Q36才能导通。也就是为什么Q36的“G”极为19伏而“S”极为16伏了。如同三极管的“B”“E”间只要有0。8伏左右的电位差才能导通,是一个道理的。不
知你说的20。4伏是哪点的电压。属实无法解答。我们往往通过测量场管的G、S或三极管的B、E间电压来判断场管或三极管是否损坏。如果它们的电位差不在上述范围内,基本上说明该管已坏。电位差为“零”表明已击穿,电位差过大表明发射结已烧断。。。 。。。

网友(点评):
你说的我都知道,现在只想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呵呵。

网友:
这个电压不是算出来的,是该器件的特性所决定的。如同电阻是线性器件,而晶体管是非线性元件一样。你非得要求晶体管跟电阻一样随着电压的增高电流也按照一定的比例线性增长,那不是免为其难吗!

网友:
看到的资料是它使Q33导通后,电压成了20.4V  这句话是不对的 这里的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一般是在0.3v左右
  另外 这里的电压不是算出来的 是由tb62501产生出来的

网友(点评):
TB传过来的只是24V的DCIN DRV,那Q36的19V左右是怎么来的冽?

网友(点评):
TB传过来的只是24V的DCIN DRV,你说是0.3V的压降,那Q33的B极为什么配2M欧的如此大的电阻又是为何冽,Q36的19V左右是怎么来的冽?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换一种想法呢?这些值不是算出来的,而是实测得到的。维修的人很少能定量地推算出这样一些电压值的。

网友(点评):
此话是不错,维修当中我们肯定是先测。有图纸当然是想弄清设计人员这样设计的用意,想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就像这个地方一样,板子还没出来,设计人员不可能去量吧,他要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思路吧。比如Q33B极的电

网友:
  为什么要是24v 而不是12v或者其他的什么电压 是因为q36要导通 其g极电压就必须高于d或者是s极4-10v这个也不是由谁决定的 而是由这个mos管的导通条件决定的 只有gs gd大于4-10v mos管才能完全导通 q36s极的电压是16v 其g极就必须有20-26v的电压 q36才能完全导通 设计者就是按照这个来设计tb62501来产生24v左右的高压以使q36能导通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可惜偏题了。呵呵。还是谢谢你。

网友:
电子线路计算是个复杂的过程,虽然有戴维南还是基尔霍夫定律帮助我们得以用计算的方法来判断各节点上的电压、电流等参数,但它都是遵遁一种理想的状态,即能量守衡。但在实际电路中由于元器件品质参数的差异以及线路中多种损耗因素,使理论计算与实际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我敢说世界上作不出两个性能等参数完全相同的三级管的,虽然它俩采用相同工艺的加工方法和原材料。这就是电子元件的离散性,但这两个三级管却是同一型号的。楼主不信就请把你图中的三极管换个同一型号的试试,各点电压将跟原电路会存在不相同的。如果此时你还以理论计算为参考点,那是无法解释的了!知识有限,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
其实要想算出这个电路的工作点也不是难事,但针对具体应用设计者要考虑的东西比维修人员要多得多。主要是设计人员要翻看大量的元器件资料,利用器件的特性达到设计目的。首先要明确整个电路对于负载起什么作用,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供给负载电压和电流,电压就不必说了不会超过16V,至于具体数值是多少就要看场馆手册上的漏-源导通内阻和后级负载需要多少点呀了,如果负载需要16V,对于IRF7413而言它属于低导通内阻器件,他的Vds(ON)仅为0.011欧姆。也就是说用咱们普通万用表测量的话就是和输入电压一样为16V。电压确定了之后就是电流了,负载到底需要多少电流也是设计者该考虑的,就F7413而言在室温25度下他最大可以提供13A的电流这是他的极限,在这个极限下工作器件的安全系数非常低,考虑到漏极功率损耗一般取对大漏极电流的一半以下也就说13A/2=6A以下为安全工作区。当然需要考虑正常工作时设定的电流不要超过最大漏极功率损耗PD,IRF7413漏极功率损耗PD的极限值是2.5W,这个数值仅仅是在常温25度下的极限值。对于功率电路不考虑频率特性的话,这个Pd是限制器件安全工作范围的最大黑手。居于以上条件的限制,设计者取把输出电流取为3-4A之间,场馆在此电流下需要一个VGS电压,电压取值为多少呢,要看数据手册上VGS与ID的特性曲线了,在漏极电流ID为3.5A左右时,VGS应为3v。好了既然知道了只要VGS为3V场馆就能提供3A左右的电流,以下所有电路都是配合这个中心工作的。下面开始分析,因为Q36的VGS需要3V的电压他才能导通并且提供3.5A电流和16V电压,管子S级接16V,对于N沟道管子G级应高于S,也就是说16V+3V=19V。这样栅极电压为19V被确定,只要给Q36栅极提供19V电压这部分电路就能很好的工作,其他电路完全可以取消,也就说不需要。但为了安全考虑或实现自动控制一般需要其他电路配合工作。有必要加入其他元件比,如Q33。由于有Q33的出现,设计时就要像IRF7413一样考虑他的特性,具体方法和场馆大同小异,现在只是逆向的分析它的工作点,毕竟咱们不是设计,刚才说了场馆VGS需要3V的电压,在他的S极和G级之间接有一个R222为1M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两端的压降提供给场馆偏执,电压为3V。这些都是已知条件,明确后就可以用欧姆定律算出Q33的集电极电流了,也就是说算出了Q33的静态工作点3V/1M欧姆=3uA这就是Q33的工作电流(绝缘栅型超管的G极无电流通过),你可以用这个电流来乘R224就能算出你想要的答案了,这里还需要一点需要注意,三极管和场馆的工作原理完全不同,虽然他们都是有源放大器件,但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场馆是电压放大器件,也就是说三极管的基极需要电流才能工作。所以他的基极电阻不能像场馆一样随意取值。到底是多少要看数据手册上的直流电流放大倍数HFE来确定 ,对于这个电路而言可以用Q33的集电极电流3UA/HFE,如果你想算出这个电阻取值的话同样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办法很简单三极管在导通时它的VBE大约等于0.6V,无乱什么三极管大致都一样,这可以说是三极管电路的一种约定了,知道这点对分析三极管电路特别管用,现在知道它的射极电压为24V-0.6V=23.4V这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压,23.4V/2M=11.7UA这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这个电流比集电极电流还要大,模电里面属于不允许的,但数字电路针对二值信号叫过驱动没什么大碍,可靠性反而高些,不过我觉得还是太了,虽说电流非常微小,但毕竟还是费电。一般用Q33的IC除以它的HFE的得数再乘以1.5-2左右就可以了。分析电路只要抓住中心也就是说要分出说是领军人物,和谈生意一样,谈大事的时候一定要找领导,找个打工仔最多他只能帮你带路一样,大事他做不了主的。

网友(点评):
苍蝇写的才是我想看到的东西,呵呵,感谢了。

网友(点评):
分析电路只要抓住中心也就是说要分出说是领军人物,和谈生意一样,谈大事的时候一定要找领导,找个打工仔最多他只能帮你带路一样,大事他做不了主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