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报警声一长二短,电流可以跑到1.10——1.2

楼主(2010-09-14):
HP
笔记本
报警声一长二短,待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可以跑到1.1——1.2然后落到0.8,尔后又上到1.2。拔下内存条,依然这样,望各位老师指点下,多谢!
笔记本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怎么不说机器型号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写是V3000的

网友:
显卡啊那还用说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我今天也和你一样在做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典型的显卡故障 老生常谈了啊

网友:
都说是显卡。为什么取掉内存还是一样呢

网友:
一长2短 显卡问题,典型性显卡问题

网友:
看都不用看,这机器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