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富士康N61主板测试卡跑CF,测试卡灯全亮,主板复位开关可以复位。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查COMS电路

网友:
先从电压 时钟复位 逐步检查 如果都正常有可能事BIOS问题 刷一下试一试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桥了

网友:
可以先刷 BIOS 在 测 电源 管理芯片 PG 信号 有没有

网友:
换晶振,马上见效

网友:
是不是独桥
是就干桥吧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N61的单桥板桥空焊的很多啊

网友:
可以用热风枪来加热桥处理空焊吗

网友:
如果是BIOS问题,如何刷呢

网友:
勤奋好学的牛
的帖子
CF代码一般是晶振坏 或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