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77屡烧北桥1.8V

楼主(2010-09-14):
SONY MBX-177屡烧北桥1.8V,把北桥拔下来量,板上所有供电都没有短路,北桥1.8V的芯片,MOS管,电容,电阻全都换过,每次换个北桥只可以上一次电就烧北桥1.8V短路了
芯片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有了可以帮你看看啊 还有 你可以不上北桥看电压是不是正常啊 用示波器打打是不是有尖峰脉冲啊

网友:
可能1.8V突然变成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