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联想ITL30+45针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9-14):
今天我接收了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黑屏,指示灯不亮。。由于此机用的是适配器,所以先直接代换高压板,代换后故障依旧。测驱板上没有供电。更换两个变压元件后驱动板电压正常了。可是屏一显示画面后又白屏。重新开机后还是一出画面后然后白屏。有时你动下机子它还会出现画面然后又白屏。由于手头没有这样的驱动板代换。请各位同仁给指导一下,是驱动板坏还是屏坏了。

网友:
出画面后白屏主要查屏的供电,驱动板上给屏供5V电压稳压集成块可能不行!

网友:
40%是屏的事,40%灯管的事,20%驱动板的事。 如果是四灯的话你 先用两条灯试下,好的话就用两灯管就OK。

网友:
灯管没问题,白屏就是灯一直亮着

网友:
检查屏供电部分,以及屏线

网友:
MUC是M5769的易坏,也会造成白屏故障

网友:
我感觉是屏和屏线的可能行大。

网友:
这个机器是AOC代工的 5769的MCU 建议换个通用版吧 这个机器驱动板坏的不是一般的多 基本都用2-3年都坏

网友:
联想屏坏概率高

网友:
LZ赚了。可能是屏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