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什么配件BENQ MP513投影机

楼主(2010-09-14):
有台BENQ MP513投影机投出来的画面有一半很多白点,就好像玻璃碎了那样。
拆下来发现这个貌似CPU样子的东西,有一半好像被打磨了一样,确定是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叫什么名称。求解

网友:
不清楚--第一张图上的那些黄色的杠是--反射-还是--本身就有。
感觉像COMS感光原件。应该是把图像投射出去的东西吧。
请高搜补充修改。

网友:
第一张是偏光片?

网友:
DLP投影机中的数字微镜晶片(DMD)吧

网友:
dmd来的,这种新款的dmd十分容易坏。

网友:
谢谢大家,确定是DMD8060-6319W 芯片

网友(2016-05-22):
楼主的机器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