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CPU的温度由哪些芯片控制的?

楼主(2010-09-14):
主板精英K8M800-M2:用鲁大师测:3-99之间来回变?用一会自动重起或死机了,请高手指点
主板的CPU的温度由哪些芯片控制的?怎么检修,求思路?

网友:
没哪么简单,754:3000的U

网友:
平均温度58

网友:
什么软件也没开

网友:
I/O,南桥。一般通过一电阻到芯片

网友:
把温控芯片拆了

网友:
重新上硅胶, 换CPU风扇  温度应该就下来了。记得风扇 一定要装好。

网友:
楼主不要不相信楼上给你的见意,很多类似故障都是清理灰尘,加硅胶解决的。另外,你要确定你的CPU没有问题,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由IO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