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BT的新手问题,关于打阻值的,请求指引

楼主(2010-09-14):
我看了坛子很多的基础帖子,看的时候能明白,才了实践就摸不着路.现在我想问一个十分简单,而我自己却不明白的问题,如下:
     在通电前对地打阻值,看主板有没有短路,请问,打阻值的时候,用数字万用表时,红笔黑笔该怎么接?  另外用指针表   红黑笔又该怎么接?
      因为我看了很多帖子,不说明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就说红接什么,黑接什么,让我看得不会,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点评):
建议用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要测量的引脚,看数值判断

网友:
对头,我一般都是换着来的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

网友:
  我都是反着来的,黑接地,红色打,数字表反之!

网友:
你如果打到二极管档,是用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
如果你用到电阻档,那正好与上述相反。
如果不知道表笔怎么插到表上,那你就参照说明书吧。

网友:
很多人都没按问题来答啊,还是一头的汗!解决不到问题!

网友:
数字式万用表(电阻挡)红笔为电池正,黑笔为负   所以你测量元器件对地阻值时,你的红笔要接地。黑笔接元器件测量部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表和指针式万用表都是一样,试电感阻值都是红笔接地,黑笔接测点,电感阻值为0就是短路了。希望你能明白,如果不明白就去学一下基础吧,广州飞翔科技不错,我也是在那里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明白我想问什么啊?指针表和数字表是一样的?但有的人说,内电源不一样,指针的红笔是连接负电源的,黑笔就是正电源的,而数字表刚刚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针表黑表笔接表内电池正极,数字表相反。

网友(2012-12-14):
越说越不明白了,到底听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