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电阻在电路中压降的计算

楼主(2010-09-14):
RT  比如  一个19V电压 经过一个 4.7K欧的电阻后  19v电压降成10付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只求压降计算公式  有明白的大侠给讲讲吧 先谢了

网友(点评):
欧姆定律--你没学过吗?自己根据公式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软件 麻烦告知

网友:
电阻分压计算机

网友:
难道楼主没有学过欧姆定律吗?-这个好像是初中的内容吧...

网友:
通过一个电阻如何得到分压?你再看看,是否有一个接地的电阻与这个4.7的串联着?
至于公式,无非就是一个U=IR,看你需要求哪一个点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