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还是神?

楼主(2010-09-14):
  前几天接一块神舟的主板,拿过来说不显示,上电,接显示器,跑03,妈的,既然显示!请哪位大虾指教!!!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块杂牌的板了一开机就是E1也不跑一直就是这样开机与使用都正常它还是E1

网友:
关键要看那灯有没有闪,如果有闪证明过了显卡了。

网友:
有时候我的卡只有3个灯亮主板还是照样工作啊
所以我在修主板的时候都要插个喇叭这样就算卡不跑码都可以听喇叭的声音

网友:
做维修的要见怪不怪才行啊

网友:
he................很正常啊..维修要灵活多变

网友:
数码卡只是做参考,不是做标准的,很多品牌机都不会按通用的码出的。。

网友:
检测卡问题 有差别

网友:
检测卡问题吧。我以前的检测卡是16v8带两个灯,很多正常板跑到26就不跑,后来买了092就可以一直跑完了。

网友:
出啥码应该和各品牌主板的BIOS信息有关吧,只要能正常工作管它出啥码呢

网友:
是不是你们的诊断卡太低端了

网友:
是你的诊断卡的毛病吧,我现在用的诊断卡还要调到专用BIOS模式下,判断很准确

网友:
不奇怪啊 有些卡还不跑速呢都能正常显示 更何况跑04 03 DE等

网友:
这个正常,不跑码都能亮机

网友:
这正常的,有的板子甚至都不跑码都能亮机

网友:
要么是数码卡低端,要么是PCI可能有问题,换个好点的数码卡试一试吧

网友:
典型的检测卡兼容性嘛,呵呵。有的检测卡一上电还没跑码,都亮机。呵

网友:
这种事情见多了也就不怪了 很多板子都是不跑马能开机
这种时候就不能看代码了 要看POST卡复位指示灯

网友:
这种情况我倒是碰到的少

网友:
测试卡不是万能的。

网友:
  这个板是这样的 。  我以前在神州上过班  修过

网友:
有的卡不准的,,接喇叭,看灯,

网友:
应该是兼容问题吧

网友:
还是诊断卡有差异, 这东西还是配个好的吧!

网友:
2位的诊断卡不怎么样,
    最好是用4位的~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四位的卡比两位的好!换个诊断卡试试

网友:
诊断卡不兼容

网友:
呵呵是啊。有一块DELL主板,主板诊断卡根本就不走马。但主板却能正常工作

网友:
有的主板试这样

网友:
我那垃圾卡,有时候好板都不跑码,呵呵
一般高端主板比较常见。

网友:
是啊,之前我接一板子就是,说点不亮  我就接上电源插上诊断卡,结果是不跑码 后来测了一下到处都正常的,无意中接上显示起说试一下看亮没 结果是亮了,还很正常  谁晓得这是什么,这问题说明我们做事还不够细心。

网友:
这问题多的要死了,我手上有块板跑13 0E也可以点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