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ConRoe946PL-GLAN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9-14):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华擎ConRoe946PL-GLAN主板,PD 915 2.8G CPU  DDR2 800 1G内存 128M PCIE显卡,上机00不跳码,换电源,CPU,显卡,内存故障一样,把板拆出来后,发现w83115RG-BW时钟IC有点发霉,马上洗干静,不放心还加焊了一下.没上显卡开机测试,跳码完整(高兴),再上原机显卡00 98 c1 d1 db  dd  d5不往下跳了,一开始以为是显卡坏了,换显卡吧,换了几张试只有一张双敏速配GF8600GT的显卡有显,其它显卡包括那张原机的卡,在别的板上都可以用,还点问题都没有.不管3721写BIOS,不过在官网上还是什么网上,都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下(郁闷啊),想到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加焊问题依旧.还请各位师傅指点啊!!先谢谢了!!!!
测内存供电1.9V  北桥1.5  1.2都没问题
现在最新状况是放久了用原机显卡偶尔有一次有显,只要重启或关机又依旧!!!!!!!!
谁有这个BIOS发一个,跪谢!!!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打一下PCI-E的供电以及数据线的值

网友:
供电全部正常的,我用GF8600GT这张显卡是有正显示的,只有这张显卡可以显示,其它的插上去都只跳到D5就停了

网友:
集显可以显示吗?可以的话就把集显屏蔽了

网友:
这主板不集显的,用摄子刮过,不过没洗过

网友:
把BIOS芯片拆下来.擦一下针脚再装上.看看行不.我也有块板这样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你板上时钟是不是很薄的那种是的话看看时钟会不会有跳变

网友:
PCIE插槽洗过,BIOS芯片用刀片刮过,还是不行啊!!!!
时钟芯片是贴片的,但不是很薄的那种.
会不会是北桥坏了
不过用那张GF8600GT显卡可以安装并进入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
用ATI X1300LE显卡跳D5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