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LL液晶变成这样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14):
我的DELL17寸液晶变成这样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很可能是屏坏了,你换下屏线  和通用驱动板看配不配 先试下。

网友:
谢谢你们,补充一下,屏没有问题,这试一下排线,

网友:
屏线问题    修过很多台了   太好赚钱了

网友:
把电源板供给驱动板的 3.3V 电感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查屏供电和屏线以及屏主控芯片

网友:
dell 显示器很多是屏坏

网友:
多半是屏线氧化松动所致。再不行换个通用驱动板点下屏,

网友:
是屏坏了呀,,,颜色也不对,,

网友:
拆开了看,是屏线问题,松动了,拔出来装回去OK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屏线太吓人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