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1 开机亮3秒后 就黑屏

楼主(2010-09-14):
AOC171 开机亮3秒后 就黑屏,然后按键关机,再开,又能亮3秒左右,

搜索看到前面这机子也有人问这问题,但都没有最后处理完, 哪位高手知道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最简单的故障,明显的高压保护了,一般是高压板供电和灯管问题较多,自己好好查查,不查就问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AOC 171黑色壳,这款通病 ,灯管四根都要换,显示时略有发红现像,按键坏的机率也大很多

网友:
高压板(高压电容,MOS管,变压器,431等),灯管都是有可能造成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先用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测试,确定屏的好坏再修。先保留电源,用通用高压条改下,看能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