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椅的维修,(9月17日晚有更新,断轴电机已修好了,图片在26楼。)

楼主(2010-09-14):
今天一朋友来电说他的按摩椅不能正常开机了,找来厂家的维修员看了看说换一根1米多长的排线就好了,要价1200元,结果换线后故障以旧。又说主板坏了,得2400元,我朋友没有修了,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看看。呵呵,第一次修这种东东,下午3点多去了库房见到已拆开的椅子,没有弄过这东东,先通电看了下,根据控制器上的提示查了下所有电机都转动灵活,朋友说厂家说是主板坏了,然后就陷入了对主板的研究中。。。。。。。。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最后还是断定在电机部分,可哪个电机都是转动灵活的,测量也没有断路的。晕啊。。。。。。。。。。。。。。历经多次研究后终于确认了那个提示的电机所在,是一个110V的交流电机,可无论测量还是手转都断定是好的。换电容也不行,真无奈啊,只能拆开看看了,结果朋友那里没有内六角只好带回家弄了,呵拆开一看却是转子的轴给断了,真晕啊,这电机也不知那能买到。断轴电机已被我修好了,大家看看14楼和16楼,

网友:
下文呢!发张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为什不能上传

网友:
那估计是你朋友坐上面XXOO搞坏的吧?
这万把块的玩艺质量也太次了吧,看来某些国产货的质量还真的信不过,要么就是设计问题,超出马达机械负荷(如过流,堵转保护),要么就实在是这马达质量太差了。

网友:
可以看看洗衣机和缝纫机电机有没有差不多的,如果找不到我有个建议就将转子杆上的各个轴承,和线包取下来,然后找车工看下是多少号的钢材.比着加工一根就行.不过麻烦点可能要重新缠线包,我以前做过钳工对机械加工有点了解,所以让车工扯根电机杆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图大了就传不上来了,论坛对图片的限制比较变态,瘦身看看吧

网友:
修好了吗   ?

网友:
是胖子就不要再椅子上搞嘛

网友:
这玩意是皮带带动还是齿轮带动的?看看能不能改一个上去,,
这个电机要受那么大的力吗,,,,是不是本身质量太差了,,,修了这么久跟电有关的东东,第一次见那根轴断的!
或者拿去专门修马达那去,,看看能想什么办法......
那个厂家售后服务的也太黑了,,那条友仔想黑你朋友钱,,,1200还不想赚,还想黑2400,,,,,!!!
就算那个东东一W块钱,修一次就要10%的费用都可以了!!那个马达,去生产厂家买,,可能就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点评):
你以为是电风扇的马达啊

网友:
感觉还是找做机械的,加工一个成本合算

网友:
  不好整 焊起来可以 同心很困难的 如果按照折断的印迹焊看有没有可能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电椅”了
看这家伙可不是省电的主
想看看那根根1米多长的排线

网友:
电机轴断了,在装轴承的地方断的(正好从装配E形卡扣的槽中断了),看样子轴应是原本就有缺陷,经过几年的出力给断了。现在我已把他修好了,别不信电机的断轴真的被我修好了,没有去找人车,也没有买,就那么经过一番努力给修好了,大家开动脑筋想想,我是怎么修好的?明天下午准备给装机试验,肯定电机是没问题了,到时我会发贴给大家看的,大家从下图中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把那断轴的电机给修好。。。。。。。。。。。。

网友:
看图片上,电机型号是: YN-80-20,1250转,应该能买到吧。

网友:
这是已修好的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修好了,只用了点时间,别的就没有了。

网友:
换了一个轴?手上刚好有一样的?

网友:
是把那个轴承移过来断的地方,断的地方风好卡在轴承中间,,是不是这样??

网友:
总不至于50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把那断了的那边的轴承,移过去点,让断的那部分卡在轴承中间,如果安装好外壳够位子的话,别的地方都不用动,那个轴两边用电焊点死!打磨光滑,,应当可以吧
!!否则的话很难找到一转子和轴一样的来代换!!!
修好那根轴,稳定不,,关键是,别搞两搞又坏了!!要受力才行啊!!
个人看法,期待高手,
跟楼主学一招,,,!!!

网友:
把断主轴上车床,用钻在轴心打出定位孔,断轴面处延边用沙轮机45度角打磨,拆断钻头当定位销,填焊一圈后再上车床光轴.......不知对否.......

网友: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修好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修好的。楼主,,把过程给我们讲一下,,,可靠稳定吗?

网友: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你好聪明啊,有前途。。。。。。。

网友:
断轴转子完美修复方法:       此电机是110V的通轴电机,在本地不好买,经拆开目测是皮带轮侧的轴断了,且轴承与轴是过盈配合,何不利用轴承与轴的过盈配合把断轴连起来呢?完全可行,修复后只要把皮带轮和散热风扇互换位置安装就行了.

网友:
你那个断的地方,卡在轴承中间,两边不点住的话,,可靠性强吗?还有,,转久那个铁皮卡住的会掉出来吗??
另外,转子换了一个方向,,应当会反转啊!!??

网友:
你那个断的地方,卡在轴承中间,两边不点住的话,,可靠性强吗?还有,,转久那个铁皮卡住的会掉出来吗?? ...
引用 网友D:

呵,你有所不知吧,在这里轴承与轴是过盈配合,就是轴承的孔径小于轴的直径,装配后轴承在轴上的相对位置是不会变的,铁皮做的支撑仅是以防万一而设的,基本没有作用。另这是交流电机,转子的转向由定子的旋转磁场的方向决定。

网友:
楼主 你 太强了,如果想学到你这种高手水平,需要看写什么书呢?
引用 网友E:

哦,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学无止境,学得多了总比不学强点吧,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个工厂在生产,最便宜的都是几万块啊,上面功能太多了,影音娱乐具全啊,躺在上面那才叫享受

网友:
事实证明  最好不要再按摩椅上00xx

宇光 -1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 ...

网友:
太强悍了,佩服啊。真是带电的什么东西都会修

网友:
楼主不是搞机械的,都能修好,不错。
实际是那个是可以加工一个孔,做定位,在打坡口,焊接好,就OK了。轴承的安装如果要过盈配合,估计得热套了(如果需要经常拆装,搞一个紧一些的过渡配合就可以了)。卡簧也不能少哦,不然轴承容易偏移。
对于电机的正反转,在风扇位置找个软的东西进去档一下,一般都是顺时针转动的。也有反转的电机,用在特殊场合,不做考虑

网友:
我还修过挖机主板

网友:
去车床补下再车下轴半个小时就搞定了吧

网友:
楼主最好多做做老化测试,看看性能稳定不稳定。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上车床车一下才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