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200电源工作正常,电池开机不断重新启动

楼主(2010-09-14):
HP NC4200用适配器工作正常,单用电池开机进入到系统几十秒就重启,此机器之前由于不小心用DC电源 30V开机之后烧坏了CPU供电电路的上管后来找不到料我就直接拆了这项供电的上下管,还剩下另一项供电,之后单用电池供电开机到桌面就自动重新启动就一直这样,这种情况没有修过,会不会是电池电路上的充放电IC不良导致的了,我查看了HP NC4200的充放电IC好像是由  1583E  1908E一起共同工作的,没有分析懂,感觉有复杂,有朋友修到过这款机器的充放电电路吗,帮忙指导下检修思路

网友:
建议先把CPU那块恢复好

网友:
充电查查IC的工作条件,在查查以其相连的二极管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