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9-14):
安芯350的电源  里边爆了2个原件,本人新手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安芯350的电源
没听说过的牌子,三极管那个跟中间那个应该是一样型号的

网友:
这种情况电阻和管子爆的这么严重肯定后面还有大短路的情况,如果故障找不找换上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百事得的牌子
不是一样的,剩余的两个是一样的,爆的那个应该是控制辅助电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这两个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这样的杂牌电源掉了算吧!去买个二手长城的比它好多了!

网友:
不是220K的电阻就是1W的1欧电阻;你看看大电容旁边有没有两个220K的电阻,如果没有那这个就是了!看背面线路我能更肯定些!

网友:
是啊。杂牌电源管不着修的。我现在电源都不修的。

网友:
如果是在烧掉的那两个大管的B极,,一般是一个很小的电阻,,只有0.X到2欧之间,,!!随便找个ATX的电源图子,就会了!

网友:
都这程度的电源真的不建议修了,无维修价值

网友:
雷击电源是不?没维修价值了,现在新电源长城牌子货才百元,没必要费那劲……电视机电源坏成那样还用万能代换呐,何况是电脑电源,省下时间干点别的吧……

网友:
已经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练手可以

网友:
修电源 不在乎山寨  品牌  能修好就行~   大电容旁边的电阻 应该是150Ω--220Ω左右  爆掉那个应该是开关管功率管之类的东东 可以参照中间那个~

网友:
有时间就修,练习一下!也好没有时间就不修

网友:
怎么把开关管和辅助电源管都拆了!那个三极管是辅助电源的调整管!电阻看是不是启动电阻!

网友:
待机电路问题应该是220K大电容分压电阻 建议楼主仔细查查电路

网友:
我就是没事练练手的,辅助电源管2SC5027炸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