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掉电

楼主(2010-09-14):
今天接了一个DELL M1330的 上电电流跑到1.09然后掉电,不上内存跑到0.9  显卡,北桥做过了还是不行,量了下没有短路的,请朋友们给点思路

网友:
换显卡芯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还是没用,它那个不上CPU跑到0.56也掉啊

网友:
         那就测一下周围的电压吧  我这正好有电路图,自己看看吧   好好查一下咯

DELL M1330独立显卡.rar